Cadence走线时,有没有切换直接和弧线的快捷键??

楼主(2012-04-12):
最近在走DDR走线,一直要使用弧线走线,用Option里面的Line Lock(Line/Arc)切换很麻烦,想请教各位大虾,有没有直接可以切换的快捷键,如果有,在env里面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你可以录制一个script文件,然后设置快捷键 load 这个script.

网友:
这个不知道…………

网友:
ddr这个速度, 用不用圆弧无所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录制一个script文件,然后设置快捷键 load 这个script.

 不是很懂,可不可以请你说的详细点。。。。

网友A:
FILE->SCRIPT 可以录制你常用的操作。然后会生成一个*.scr的文件。
将此文件放入你的script的路径。定义在User Preferences Editor->aths->Config->scriptpath(或者不放,在ENV里replay的后面写上绝对路径)
然后你在ENV里可以alias/funckey "XX" "replay *.scr"
好吧,再不懂,我也木有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FILE->SCRIPT 可以录制你常用的操作。然后会生成一个*.scr的文件。
将此文件放入你的script的路径。定义在 ...

 谢谢,我试试看。。。

楼主:
我试过了,谢谢6楼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