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PADS9.3怎么导入DXF!

楼主(2012-04-12):
出现如下窗口在怎么操作,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OK

我点OK后出现如下窗口哦

网友:
你的Auto CAD图纸 太大了,实际可能是两种原因:一是你的cad图纸没有移在原点(0,0,0),导致出现过大的提示。
二是,你这图纸除了板框外,还有其他无关的线条,而这些线条也可能导致超出区域。

网友:
你可以这样做,
1)在autocad里,删除掉无关的线条。
2)将图纸移到绝对原点。
3)检查是否为公制(1:1)
4)另存为DXF 文件,版本最好是2000及以下版本。
然后powerpcb导入,选公制。
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