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孔、固定孔怎么画??

楼主(2012-04-12):
用普通焊盘当做固定孔,就导致封装和原理图的引脚数量不对应。怎么办?
难道是用mechanical symbol?这上面有上锡区域么?就是可以把器件用于固定的引脚焊在板子上

网友A:
原理图加上,或者不理会这个管脚数目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加上,或者不理会这个管脚数目错误。

哎。发现错误所在 了。
画封装的时候这些没有电器属性的管脚忘了选择“mechanical”选项了。。。
重画
太悲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加上,或者不理会这个管脚数目错误。

你知道怎么把焊盘的属性 从“connect” 改为“mechanical”么?
救命

网友:
你应该去allegro论坛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