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高速信号通道的SDD11 fail了会有什么不良的影响?

楼主(2012-04-12):
如题:高速信号通道的SDD11 fail了会有什么不良的影响?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有高手来给点帮助

网友:
这个问题要分2方面来看:

首先,SDD11如果超标,由于能量守恒,SDD21必然要受到影响。当然,如果反射在一定程度内,SDD21是可以用均衡补过来的。

其次,SDD11表示的是回波损耗,这个损耗不会对RX上的信号产生直接影响,但是回波损耗不会完全在TX端被吸收掉,会有部分二次反射到RX上,这类似邻近通道的远端串扰对RX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