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legro中怎么操作可将多个由line及arc组成的outline

楼主(2012-04-12):
allegro中怎么操作可将多个由line及arc组成的outline

楼主:
在allegro中怎么操作可将多个由line及arc组成一个outline

网友:
不闭合的话用shape

楼主(2012-05-21):
我请教高手解决了,我知道了,谢谢!

网友(2012-07-01):
用compose shape解决此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请教高手解决了,我知道了,谢谢!

    请问如何解决的,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2012-08-05):
    用autoCAD画闭合的电路板边框图, ,   再保存为dxf文件, 导入到allegro

网友(2012-09-24):
引用 网友A:
    请问如何解决的,能分享一下吗?

    用componse shape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