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接口的摄像头不能工作的问题

楼主(2012-04-12):
我设计的一款产品上面用到USB接口的摄像头,USB口是用集线器上分出来的。但是现在用了段时间后许多的机器会出现摄像头突然不能够工作了,也找不到啥原因。有没有人知道呢

楼主:
咋没人回应呢

网友(2012-09-01):
你前面说了是用集线器分的,这很可能是你那两根USB2。0的差分线没按照差分线的规则来布线,或者是你的电脑USB接口有问题,出现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是差分线的问题

网友:
楼上那位仁兄说的很不错,一般,USB2.0接口上的DP、DN两条数据线处理的不好,会导致产品找不到设备;例如:I2C的的上拉电阻没接好,很容易导致产品找不到设备;至于差分线的参考层,如果线比较短的话可以不要,如果很长的话就要合理设计参考层;虽然不能正面回答你的问题,但是这点意见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楼上那位仁兄说的很不错,一般,USB2.0接口上的DP、DN两条数据线处理的不好,会导致产品找不到设备;例如:I2C的的上拉电阻没接好,很容易导致产品找不到设备;至于差分线的参考层,如果线比较短的话可以不要,如果很长的话就要合理设计参考层;虽然不能正面回答你的问题,但是这点意见希望对你有帮助!   [3 u- q6 r3 s$ c#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