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单片机问题

楼主(2012-04-12):
请教高手单片机问题,单片机供电电源为3.3V ,用其中的 P3.7 管脚点亮一LED,如果LED一端接5V电源(图中复位、时钟电路等未画出),如下图。我的问题是:这样做会烧掉单片机吗,会影响单片机单片机的正常使用吗?

网友:
你那里好像还串了个电阻,一般发光二极管本身就有1.8到2发的电压降,单片机应该是不会烧,单那你样LED会有用吗,无论管脚输出是高,是低电平,LED都是亮的。看你那图是不是PIC的单片机?

网友:
这样子不行啊,2楼说的没错,LED一直常亮的,因为无论高低电平,相对于5V都是低电势,外接三极管做开关吧,呵呵

网友:
设计不合理,还有你为什么要外接5V呢?是设计需要吗?5V对单片机I/O的输出时,无论单片机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都会亮,也就失去了你本来的设计意图。用一个三极管来控制比较好。如:8050

网友:
把那个电阻放在5V和LED之间,做限流作用才是对的。

不会烧坏单片机

网友:
两个电平不同,要用三极管隔离才对

网友:
3楼解释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