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如何提高PCB能力

楼主(2012-04-12):
请教各位,在学校如何提高PCB能力?

网友A:
往死里练,我就是这样熬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往死里练,我就是这样熬过来的

多练习,拉线,拉线,不停的拉。然后看一些EMC方面的书籍 祝你成功

网友:
也可以多看些视频

网友:
找个板子尝试不同的布局-----再布线-----再改布局------再布线-----之后你会找到一种最合理的布局------再合理地布线------不断优化布线直至你认为最好!最后再找一些高手画的板参考对比,比出自己设计的不足之处再修改再优化!最后总结经验!我想这个过程你会收获很多

网友:
看,学,疯狂滴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