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spice的模型如何加入

楼主(2012-04-12):
       新近在网上下载的Pspice的模型库,包含同名文件两个,一个是.Olb的capture符号库,另外一个是.lib的pspice模型库,请问我要如何在原理图中添加库进去,这样既能使用这个器件的符号,又能保证在仿真的时候pspice能够找到库呢?(就像自带库一样那样简单使用,不需要每次画新的原理图都要重新设置)

网友A:
LIB 文件可以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9367-1-1.html 6樓圖片,加到 Global ,以後仿真就不用在設定 LIB 文件。

OLB 就按照一般做法,添加到 ORCAD 的元件庫清單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B 文件可以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9367-1-1.html 6樓圖片,加到 Global ,以後仿真就不用在 ...

那如果我把lib文件就放在pspice里面的library文件夹里面的话,不用use as global能否使用?

网友:
可能 <不行> 。就像那篇文章一樣,雖是使用 ORCAD 自帶仿真元件,沒加上 nom.lib 會導致大多數元件無法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  。就像那篇文章一樣,雖是使用 ORCAD 自帶仿真元件,沒加上 nom.lib 會導致大多數元件無法仿真。

我一个一个加上去了,但是蛋疼不能一起加,可是不是每新建一个project都是自动include nom.lib库么?

网友A:
通常nom.lib是默認會出現的。但是有些人的orcad就是不會出現。這邊只是用nom.lib舉個例子。
正常的orcad只要lib文件一次加入global, Orcad應該就會記住, 所以只麻煩一次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nom.lib是默認會出現的。但是有些人的orcad就是不會出現。這邊只是用nom.lib舉個例子。
正常的orcad只 ...

我是这么干的,只是说一共32个库,加的我蛋疼~~~而且还怕万一重装cadence就又得再来~~~仅此而已~~本人比较偷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