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布局等长,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2-04-12):
由于结构问题只能T行布局,地址,数据线如何等长。高手指点哈

网友:
地址的T点等长就是CPU到其中一个DDR的走线长度,如果还连着另外一个DDR应该减去T点到其他DDR的走线长度,

网友:
你可以把DDR都转90度,2片DDR跟主芯片严格对称。数据线是靠近主芯片方向的,地址线做T点走线。走线不顺的话可以调一下FPGA的管脚。

网友A:
同意二,三楼。

我再帮忙补个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二,三楼。

    我再帮忙补个图示:

学习了,还没有布过DDR 惭愧呀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二,三楼。

    我再帮忙补个图示:

    学习!Thanks a lot.

网友B(2012-06-26):
引用 网友A:
    同意二,三楼。

我再帮忙补个图示:

jimmy发的那个图是不是就是T型等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jimmy发的那个图是不是就是T型等长?

    对!

网友:
学习了。现在还流行用DDR2阿?

网友(2013-02-13):
这个不太好 三角型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