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焊盘直径和焊盘孔径

楼主(2012-04-13):
在用protel画元件封装时,如何根据元件资料给的数据确定焊盘直径和焊盘孔径。

网友(2012-05-17):
一般焊盘的孔径=实际器件插针的直径+0.3mm的
焊盘的大小=焊盘的孔径x1.5

网友:
顶楼上的 建议焊盘做环宽0.5到1.0,不要按孔径算

网友A:
孔径一般比引脚直径大12-24mil。pad比孔径大15mil,但也要依据pcb生产厂家的加工能力,一般15mil都能做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孔径一般比引脚直径大12-24mil。pad比孔径大15mil,但也要依据pcb生产厂家的加工能力,一般15mil都能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