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焊盘直径和焊盘孔径

楼主(2012-04-13):
在用protel画元件封装时,如何根据元件资料给的数据确定焊盘直径和焊盘孔径。 & m9 Z& V7 F$ H

网友:
    这个要按自己的元件画了!别人给你也不一定适合!

网友:
    元件资料里面应该都有详细说明,例如一个芯片的datasheet里肯定有介绍芯片的封转尺寸,但是你要看准你自己需用的封装,即找到相应的封转尺寸图去画你的封转,具体参数datasheet里基本有详细给出的

楼主:
    谢谢两位。焊盘和孔径应该比给的引脚数据大,是吧?我把握不准它们各大多少。请指教。

网友:
    我们这里一般插件都是大0.3-0.5MM左右,其它的看情况而定

楼主:
    贴片封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