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啊,大侠们给我看看双面板铺铜问题

楼主(2012-04-13):
为什么我把板上的地都连接好放置了一些过孔之后为啥铺铜时有些过孔没有连接到铜上了

网友:
看下过孔的属性是不是GND

网友:
铺铜线的宽度,以及COPPER隔点。这两个数多设设就知道了。

网友A:
    或者说过孔属性里的stitching 不要打勾

网友(2012-08-22):
引用 网友A:
    或者说过孔属性里的stitching 不要打勾

请教这里的stitching选不选有什么区别?

网友:
    把图发上来,大家才好对症下药。

网友:
    一般是你过孔网络不对

网友:
選Tools\Options\Thermals

    將Round,Square,Rectangle,Oval都選成Flood over
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