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负片层区域规则

楼主(2012-04-13):
    1金币
    最近想把BGA区域的过孔跟铜箔之间的间距,一直不行。如何设置负片层某个区域(BGA)的过孔与负片层铜箔的间距!望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可以对BGA区域单独设置一个ROOM,然后在power plane clearance 里新建一个关于room区域内的过孔与铜皮间距规则就OK了。

楼主:
    好的,我试试!

楼主:
    我找不到设置区域ROOM的功能,悲剧!

楼主:
    没有大侠回答,自己解决了

网友(2015-10-29):
引用 楼主:
    没有大侠回答,自己解决了

    最后你是怎么解决的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