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新编IC封装的pin number?

楼主(2012-04-13):
如图,做封装时把pin number顺序搞反了,编辑封装时发现pin number属性是灰色的 ,怎么重新编号呀 ??

网友A:
在库里面更改再更新到板子上,不要直接在板子上右键edit decal;
在库里面修改如果是不规则器件可以选中一脚再右键Renumber Terminals,按顺序重新点焊盘。。。
如果是规则器件,像你现在这个QFN器件可以直接做,比重新排序快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库里面更改再更新到板子上,不要直接在板子上右键edit decal;
在库里面修改如果是不规则器件可以选中一脚 ...

按照你的提示我改了,但是没提示更新,怎么搞呀 谢谢啦

网友B:
元件库更新到PCB。

网友A:
在库里面修改是不会像右键edit decal修改后关闭提示更新的,你可以在库中修改后在PCB界面右键edit decal,然后打开修改好的库,再关闭,就会出现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件库更新到PCB。

我把那元件ECO删除,重新导入网表OK啦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库里面修改是不会像右键edit decal修改后关闭提示更新的,你可以在库中修改后在PCB界面右键edit decal,然 ...

原来如此,我试过 ,库里已经改了,再重新进去编辑返回时想着没改什么就点取消了 ,哈哈  刚重新导入也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