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了一块四层板,发现电源和地全部短路了

楼主(2012-04-13):
【求助】做了一块四层板,用万用表测发现电源和地全部短路了,不知道改怎么检查,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找出错误啊。查看drc报告  Error count summary:
|------------------------------------------------------------------------------|
|   Etch-to-etch -- different net                1                             |
|   Net Data Constraints                         1
|   Design Constraints                           6                             |
|------------------------------------------------------------------------------|
|   total DRC error count                        8
|------------------------------------------------------------------------------|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这个原因,如果是,请问怎么找到这些错误的地方~~谢谢了

网友:
建议访问DRC错误,看看到底是什么错误。或者你把图纸发给我,我帮你看下也成。出现的问题也可能是你做光绘时设置的问题!

网友:
    你出Gerber的时候应该可以看到的,肯定是你没好好检查,或者是设置错误

网友:
    可以用VALOR检查短断路,如果没有也可以用cam350检查短断路的,网上都可以搜

网友:
    生成的Gerber文件,用CAM350打开看电源层和地层啊,有可能是你负片热风焊盘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正负片设错了?

网友:
    无文件叫大家怎么说?
    其实楼上也说了几个原因,所以我最不喜欢出负片,都不知道怎么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