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3在WIN7安装不成功,请教大家!

楼主(2012-04-13):
我的机子是win7 旗舰版,安装EE7.9.3时,刚开始正常,忽然弹出对话框提示“c:\windows\system32\libeay32.dll 没有被指定在windows 上运行,或者它包含错误。。。。。。。”,后续又有十几个未找到文件的错误的,也能正常安装完。但是DxDesigner无法打开。

楼主:
安装步骤和https://www.eda365.com/thread-55750-1-1.html帖子介绍的一致,难道是安装文件出错了????

网友:
检查你的用户控制上,可能用户权限控制太严了

楼主:
我的账户是administrator,权限没有问题啊

楼主:
最后出现的十几个错误提示,见下图,都是类似这样的提示

网友:
    文件是不是没下载全啊?

网友:
    建议换个新的下载,安装试试,我的反正是OK了

网友:
    应该是你的电脑上装allegro的问题,建议你百度一下两个软件同时安装的解决方法。我曾遇到过类似情况,按照网上说的改一下环境变量里边的一个内容就可以了。祝你好运~

网友:
    LZ哪里有ee7.9.3啊?

网友:
    在win7   64位操作系统下能安装吗?我现在安装了allegro,还想安装mentor

网友A:
    安装别的软件,LIBEAY32.sys不兼容!
    把windows安装目录下的LIBEAY32.sys删除就可以了
SDD会找MentorGraphics下的LIBEAY32.sys
windows的路径优先级比MentorGraphics高

    allegro和mentor可以同时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别的软件,LIBEAY32.sys不兼容!
把windows安装目录下的LIBEAY32.sys删除就可以了
SDD会找MentorGrap ...

恩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