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ep out 区是不是不能再走线呢

楼主(2012-04-14):
大家好!我用的是pads 2007 ,现在的问题是我如果在顶层设置一个keep out 区,那么顶层的走线是否就不能够在这里面走了呢。请各路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啊,keep out 他有多用途的,看你是禁止哪一个方面的,如果是禁止放在器件的那么是可以走线,就看你设计的板子的具体要求。但是要是板边的keep out 最好不要走线和摆放器件。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