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高速串行通道的ri(回损)怎么看?

楼主(2012-04-14):
3金币
关于RI如果spec定义的是0.01GHz到10GHz,  我仿真的信号速率是10Gb/s,那我是只看5G这一个点还是要看这个SPEC定义的频段呢?如果5G这个点是pass的,其他点有Fail的对通道的影响有多大?
按说能量主要都集中在5G这个点。。。我个人理解的是只看5G这个点,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希望Stupid斑竹能给点提示,你们队高速的经验应该是比较领先的

网友A:
高速串行信号的能量分布在一个频率范围内,而不是某个频点。如果是1010变化的规则信号,则只在部分频点上有能量分布。

所以,当然是要在Spec定义的频率范围内满足要求才行。从单一频点的行为是无法推导出时域上的行为的。

楼主:
谢谢giga,我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串行信号的能量分布在一个频率范围内,而不是某个频点。如果是1010变化的规则信号,则只在部分频点上有 ...

Giga,我又想了想,按照你的说法应该在低于5GHz的时候看一个频段的,那么高于5GHz呢?是因为高频的分量么?一般来说高频分量因该是很小一部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