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Allegro 负片出光绘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2-04-14):
前段时间公司做了一块四层板,板子回来后发现所有的过孔都是联在一起的,检查后发现gerber文件输出的设置有问题。

选择下面的两个选项有影响吗?

网友:
于博士说,当选择负片时,要勾选Vector based pad behavior选项,试试看吧
有PCB制造工艺经验的提些意见吧

网友:
你是用274x出负片吧?

楼主:
谢谢,各位!是600格式.

网友(2012-07-07):
出完光绘最好自己用cam350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