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布线时画面拖影闪烁不流畅

楼主(2012-04-14):
我运行allegro时画面不怎么流畅,布线的时候走线会一直闪,画封装的时候鼠标经过焊盘时也会不断闪烁,有遇到同样问题的么?

网友:
改为兼容XP模式

楼主:
试了一下没有改善啊

网友A:
把 Open GL 模式關閉吧 , 應該就會改善很多.
這應該是顯卡等級不夠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 Open GL 模式關閉吧 , 應該就會改善很多.
這應該是顯卡等級不夠的問題.

果然从setup>user perfence里面选中disable_opengl后完全正常了,
之前我还试过在env里添加set infinite_cursor_bug_nt,但是没效果。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