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栏不见了。。。。。。

楼主(2012-04-15):
大家好 如图 怎么搜索栏就不见了呢 郁闷的很 不知道怎么回事 请各位指点先迷津 诚谢过了

搜索栏不显示

搜索栏不显示

网友:
这是搜索在标题栏显示,或者可以用CTRL+F弹出窗口搜索  的切换。
可以在图中2勾选切换。

网友:
是不是搜索的項目沒有打勾,檢查一下。參考下圖

楼主(2012-05-22):
这都是我发的帖子啊。一个问题来回转 看样子我够傻的

网友:
    有一个办法你可以试试,将capture目录下的Capture.ini删除后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