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R5000颜色设置问题

楼主(2012-04-15):
    请教CR5000是否能象allegro单独设置PAD的颜色呢?跟铜与走线一样的颜色,看上去很不协调!

网友(2012-08-21):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一般根据net设置颜色。。。

网友(2012-11-27):
view_layer settings里面可以设定板层的颜色,但不能单独设某个PAD

网友(2022-09-25):
    按照net设置颜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