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3生成不了网表。。。。。求救

楼主(2012-04-15):
我装的系统是WIN7,软件是cadence16.3,出现生成不了网表。如下图。但肯定不是系统和软件的问题。因为我公司电脑也是WIN7,能用没问题的,我这个cadence软件也是公司电脑上拷来的。

我不清楚为什么默认会是空白的。
我自己指定后Edit出现

我先后重装软件3次都是一样的,我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帮忙求助,谢谢了!!!!!!!!!!!!

网友A:
用管理员权限运行,看能行否。

网友:
我使用WIN7系统,安装cadence16.3后,也是出现了你描述的问题,后来没有办法,又重新安装了XP系统,现在使用XP系统下的cadence16.3,没有任何问题,软件特别好用。

楼主(2012-05-23):
引用 网友A:
用管理员权限运行,看能行否。

我试了,行呢。怎么会这样?解释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请2楼的解释一下

网友:
我是WIN7,用16.2没问题

网友:
win7 32,16.5目前一切正常

网友B:
應該不會如此, 除非您的版本是暴力破解造成環境損壞(常見)
我的電腦有 15.2 15.5 15.7 , 16.01 , 16.2 , 16.3 , 16.5 , 都不會有這種問題
( Win7 x64 )

网友:
我没问题啊,你安装C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應該不會如此, 除非您的版本是暴力破解造成環境損壞(常見)
我的電腦有 15.2 15.5 15.7 , 16.01 , 16.2 , 1 ...

你好,那么多的版本你是怎么安装到一个电脑上去的?能否详细的解释一下?我安装完两个版本后,15.7和16.3,结果两个都不可以使用,错误提示是license的问题,但我license用的是16.3的

网友:
我就是一般正常安裝而已 , 並無其他設定.

网友:
自己设置以下地址贝,xx\tools\capture\allegro.cfg

网友:
两个版本的license都要设置好,用的时候要相互切换

网友:
11楼的 16.6都出来了牛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