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PCB中GPS和GPRS的RF线阻抗控制

楼主(2012-04-15):
最近一块板子上面既有GPS,又有GPRS模块,要求RF线控制为50欧姆。
我参考一块PCB,发现它上面的GPS和GPRS的RF线宽度大不一样,以及和地之间的间距也不一样。(GPS线宽约40mils,GPRS的线宽约5mils)

我想知道为什么在同一块板子上面,两根RF线为什么要做成这种差异?阻抗怎么计算出来得到这种差异的?

网友A:
为了减小寄生电容的影响,肯定那个粗的下面的地被掏空了,隔层参考!GPRS 为什么这么处理我也不是很理解,难道要求不高吗?或者空间限制,不允许隔层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减小寄生电容的影响,肯定那个粗的下面的地被掏空了,隔层参考!GPRS 为什么这么处理我也不是很理解,难 ...

GPS的datasheet要求RF线尽量宽、直、短。而GPRS50OHM的阻抗线大概都是5MIL左右。这个问题在PCB的同一面怎么解决呢,只能隔地参考吗?

网友:
必须的啊!不然你线宽不一样,参考平面又一样的话是无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