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仿真

楼主(2012-04-15):
为什么我的电路通过drc检查 却无法仿真 求解 一个是电路图 还有一个是session log

网友:
可否將 DSN 文件上傳,幫你看看是甚麼問題?  看圖片不太能確定是甚麼問題。

印象中有看過 4046 仿真問題,在很久以前看過有人發問,一時之間我找不到發問的帖子在哪兒。

楼主:
求高手解答 新手 电路图都是按照书连接的

FREQUENCY-GENERATE.DSN

网友:
你的電路圖有打多出來的字,造成無法識別。另外 GND 有二種造成網絡表不正確。請看修改圖

楼主:
多谢指导 谢谢 我们刚刚开始入门 很多都不懂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