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绘文件drill legend和nc drill的图在cam350里面对不上的问题

楼主(2012-04-15):
我在artwork中出的文件和nc dirll出的钻孔文件在导入cam350后是没有重合上的,如下图所示,为什么
参数都是安装网上的教程设置的
以前的那块板子也是这个样子,但是看到网上的图片发现别人的是对上的,所以我这个肯定有问题(上一个板子虽然对不上,但是板厂还是做出来了)

nc dirll 和dirll legend没有重合上

nc dirll 和dirll legend没有重合上

网友A:
    看图像是导入CAM的时候钻带文件精度和光绘文件精度不一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像是导入CAM的时候钻带文件精度和光绘文件精度不一致的问题

可是我在fomat里面设置的精度是一样的啊,如下图
    如果不对应该怎么改呢?

    nc parameter

    nc parameter

    artwork parameter

    artwork parameter

楼主:
    哈哈,楼上的回答对了,是我理解错了,不是allegro出文件时候的问题,是出出来的文件导入到cam350时出了问题,不过楼上高手回答有些简单,没有领会到,后来在论坛里面别的地方找到了答案.如下修正就重合上了
在自动导入时点nxet,在识别的一堆需要导入的文件中有一行是drill文件,点击他的format格,把参数设置成和出dill文件是一样就ok了,具体如下图

    autoinport时,next的界面

    autoinport时,next的界面

    学要设置的值

    学要设置的值

网友:
    对。。。就是有某些个案会出现这个情况,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B:
    我按照楼主的要求改了,但是圆形钻孔还是无法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按照楼主的要求改了,但是圆形钻孔还是无法显示

看看dill层的颜色设置是不是和背景一样搞成黑色了,或者你把光绘文件放几个上来,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B:
    不可能是颜色设置的原因,我上传了几个GB,请楼主帮忙我看看,谢谢

楼主:
    奇怪了,我这里drill和route显示的都是对的啊
    我用的cam350是10.2版本的

处理了的地方有
    1. 把route文件(MB-6188FD-V1.0-12-04-16.rou)里面开头的几行注释去掉,
    2. 导入时用autoinport,游览到目录后点next,设置drill和route的format
3. 打开Tables菜单栏下的NC Tool Tables...,切换到route的那张,把线粗由93mill改为25mil

    J2附近

    J2附近

网友:
    我的一直都不行,难道是我CAM350的原因?我用的是9.5的,呵呵,不过还是谢谢楼主

网友(2013-06-28):
引用 楼主:
    哈哈,楼上的回答对了,是我理解错了,不是allegro出文件时候的问题,是出出来的文件导入到cam350时出了问题,不 ...

    请问在哪里设置那个nc data format精度啊,在cam350里没找到,9.5版本的,谢谢

网友:
    板厂帮你处理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是颜色设置的原因,我上传了几个GB,请楼主帮忙我看看,谢谢

    刚下了你的gerber文件 ,导入没有问题。不过我导入自己生成的ROU文件就不行了。请问你的ROU文件是怎么导出的啊?要设置些什么东西?谢谢~

网友(2013-08-03):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是颜色设置的原因,我上传了几个GB,请楼主帮忙我看看,谢谢

Allegro生成钻孔图导入CAM350
    在由Allegro PCB Design 610导出钻孔图的时候,有两个选项值得注意:
    1、Enhance Excellon Format(NC Parameters对话框)
      勾选此选项将使用Enhance Excellon格式,在生成的NC Drill(.drl)文件开始部分可以看到M48、INCH,而这是导入道CAM350 V9.5时必须的,否则会报错“No header % found, load stopped”
    2、Auto tool select
          不选中此项,导入失败。在导入时虽然不报错,但在工作区域将看不到任何钻孔,查看Tables->NC Tool Tables也看不到任何的信息(正确的情况下可以看到所有钻孔大小的列表)

网友(2019-11-26):
引用 楼主:
    哈哈,楼上的回答对了,是我理解错了,不是allegro出文件时候的问题,是出出来的文件导入到cam350时出了问题,不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导出NC时设置是一样的,format是5.5;
    但导入CAM350时,有的NC data format是正确的5.5,有的变成了drill/mill,或者2.4,或者3.6
必须手动将drill/mill,2.4,3.6 改成5.5才能导入重合。
    这样很麻烦,不知道是allegro导出NC时设置导致的还是CAM350导入时导致的?
    需要怎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