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覆铜使焊盘覆盖问题

楼主(2012-04-16):
如图 怎么没有全覆盖???

网友:
    round是圆,你将pad shape里的选项全部设置为flood over

网友A:
    您现在设定的是圆形孔灌满铜。还要设定正方形,和长方形,才可以灌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现在设定的是圆形孔灌满铜。还要设定正方形,和长方形,才可以灌满。

哦 ,是一组一组的啊  呵呵  玩了这么久现在才发现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