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零件库,急啊!

楼主(2012-04-16):
我的AD9零件库里不能显示封装库,只有SchLib和intlib,没有pcblib,安装了也不显示,用不了,请各位大牛指教,谢谢!

网友:
对着那一栏击右键 有选项 钩中 封转 原理图  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点击右侧工具栏Libraries,弹出窗口,在点库列表右侧的三个小点点...选中Footprints就可以选择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