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如何删除一个区域内的所有布线?

楼主(2012-04-16):
如题,想删除一个区域里的所有布线,不删除元器件,丝印等,不知道怎么设置,
请教各位大侠!!
谢谢!!

网友A:
选中这个区域所有元素后,F11,过滤器选择trac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中这个区域所有元素后,F11,过滤器选择track

 好像 不行!

网友:
选中区域,用F11过滤;IsTrace

网友:
按F12后输入以下组合:
isvia or(istrack and OnTopLayer) or (istrack and OnBottomLayer)

把元件全MASK后即可删除线及VIA

网友:
也可以输入:istrack or isvia

网友:
麻烦了,使用fill选中要删除的区域,选中fill,删掉,连接在fill上的线就全删掉了

网友(2012-06-03):
按U,再選擇ROOM

网友:
给你要删线的区域给一个ROM,然后操作如下图:

在ROM上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 不行!

F11行!看你会不会用了,F11是一个N好用的功能

网友(2013-09-03):
引用 网友C:
F11行!看你会不会用了,F11是一个N好用的功能

那具体怎么用啊 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