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2-04-16):
12个通道的调制信号,共用1路1000Hz的载波信号(模拟的)。
计划通过运放来增加模拟时钟的驱动能力。
拓扑结构:
载波----->运放----->给调制器;
载波----->运放----->给调制器;
……
共12路。
但是,有一个问题,载波给给运放的过程中,信号的特性会不会发生改变?
为保证信号的特性不改变,我应该加什么器件。

这类似数字时钟加零延迟BUFFER后输出的例子。
请教各位。
谢谢。

网友A:
不明白,调制信号是数字调制,还是模拟调制?载波用1K的信号?有用吗,能送多远?
载波过运放,只在是在线性放大范围内,特性会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调制信号是数字调制,还是模拟调制?载波用1K的信号?有用吗,能送多远?
载波过运放,只在是在线 ...

模拟调制。载波用1KHz信号,送入下一级设备后,会有相应的设备解决传送距离的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变化吧,一般的运放的频率特征值都在1M以上,建议还是在输入输出端加些滤波电路吧。也可以使用一些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