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ALLEGRO与ORCAD的关联,谢谢!

楼主(2012-04-16):
我在orcad中勾选了Enable intertool communication,选择ORCAD中的元件,可以高亮allegro中相应的元件,但反过来,选ALLEGRO中的元件,就不能高亮ORCAD中的元件。想问问,这是没设置好,还是没有这种功能。

楼主:
大侠们,帮帮忙嘛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在pcb中高亮器件,orcad中会同时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