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错误

楼主(2012-04-16):
各位大侠:兄弟跪求几个问题,忘赐教。
DRC错误
LISTING: 1 element(s)

           < DRC ERROR >

lass:           DRC ERROR CLASS
ubclass:        BOTTOM
rigin xy:       (1145.70 917.80)
  Constraint:      Soldermask to Pad and Cline Spacing
onstraint Set:  NONE
  Constraint Type: DESIGN

onstraint value: 0 MIL
ctual value:     0 MIL

  - - - - - - - - - - - - - - - - - - - -
lement type:    SYMBOL PIN
lass:           PIN

IN:          C122.1
  pinuse:       UNSPEC
ocation-xy:  (1130.00 925.00)
art of net name:  VDCDC1_1V3
  - - - - - - - - - - - - - - - - - - - -
  Element type:    CONNECT LINE
lass:           ETCH
  Subclass:        BOTTOM

art of net name:  VDCDC1_1V3
  - - - - - - - - - - - - - - - - - - - -
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在那里设置可以解决,因原件布局比较密集,没有办法,在焊盘打了过孔。以下是截图:

网友:
看这个地方能不能解决

楼主:
谢了大侠的指点

楼主:
以上大侠:在analysis modes 只是关闭这项的DRC检测。能不能设置具体的数据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了?
如果用上面关掉这项DRC的错误,我担心其他不同网络出现间距过小或短路的情况,这该如何处理,还希望大侠再次指点,多谢!

网友:
按照红线圈的位置去更改相应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
樓上的亂猜 .
訊息都告訴你是什麼問題了.

楼主:
谢上楼的细心解答,这里只能关掉这项的检查。如果关掉会有什么隐患吗?

楼主:
今天又发现KEEPOUT的DRC错误,不知道怎么可以去掉。希望大侠指点。

楼主:
各位大侠:这个问题怎么处理的呀!

楼主:
LISTING: 1 element(s)

           < DRC ERROR >

  Class:           DRC ERROR CLASS
ubclass:        BOTTOM
rigin xy:       (1604.50 18.67)
onstraint:      Line to Route Keepin Spacing
onstraint Set:  DEFAULT
onstraint Type: NET SPACING CONSTRAINTS

onstraint value: 0 MIL
ctual value:     1.53 MIL

  - - - - - - - - - - - - - - - - - - - -
lement type:    ODD-ANGLE LINE SEGMENT
lass:           ETCH
  Subclass:        BOTTOM

art of a connect line
  Part of net name: UART4_RXD

segment:xy (1630.02 -10.38) xy (1604.50 15.14) width (4.00)

  - - - - - - - - - - - - - - - - - - - -
lement type:    RECTANGLE
lass:           ROUTE KEEPIN
  Subclass:        ALL
                     xy-lower          xy-upper
ectangle Top:    (18.69 2181.84) (2511.21 2181.84)
ectangle Bottom: (18.69 18.67) (2511.21 18.67)

  Height: 2163.17 mils
  Width:  2492.52 mils
  Area:   5.392  (sq in)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