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1207电源疑问

楼主(2012-04-16):
小弟第一次接触开关电源,做了一个36W的电源,输出12V,控制器使用的是NCP1207.
做高低温测试的时候,发现55度的时,如果关掉再打开交流输入,电源不能输出电压,要等环境温度降低到33度左右的时候才能正常输出。
我看datasheet上面说到过温关闭发生在155度的时候,重启温度迟滞为30度,不知道是哪里出的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碰到过这种问题,还望赐教!

网友(2012-08-27):
根据我个人经验,建议 查看IC旁边的电容,电阻匹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