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中的埋孔怎么走啊

楼主(2012-04-16):
请问pads中的埋孔怎么走啊,搞了好久了!

网友:
首先在PAD STACKS 中设置好埋孔(盲孔也类似)的大小,例如命名VIA2-3_12_20,表示layer 2到layer3的埋孔,drill12mil,diameter20mil,选择孔类型为partial 。start layer 选inner layer2,end layer 选inner layer3,在走线过程中右键选择VIA TYPE为partial选择想打多大的埋孔,再shift即可,孔的大小一般情况下埋孔和通孔差不多大即可,但比盲孔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