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untime setting的问题

楼主(2012-04-16):
一个单端反激的电路,用Pspice自带的最原始的电路模板仿真没有问题。然后我再原边加上了RCD的吸收电路,如图
但是只要一这样就出现runtime setting,而且把参数改大也不行。只能把运行时间改小。问题是改小了运行时间我就没法达到仿真目的了,到底应该怎么样呢?求大神帮忙!

不胜感谢!

网友A:
可不可以上傳你的文件 (DSN+仿真的文件夾),這樣我才可以幫你找問題。否則不知道是哪個參數出了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上傳你的文件 (DSN+仿真的文件夾),這樣我才可以幫你找問題。否則不知道是哪個參數出了問題。

额,就是这个,一开始用flyback的模板电路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我只是加了一个RCD的吸收网络,就不行了,您看看。
多谢多谢啦!

网友A:
你的電路圖有問題,有2個PAGE 的原理圖,但是有些信號是相同的,造成往表錯誤。例如 PWN 、VOUT、 VDIODE、VIN。

修正完電路圖後還是無法收斂,最後將RDC元件(四個元件)加到第一頁,第二頁刪除,重新設定仿真,這樣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電路圖有問題,有2個PAGE 的原理圖,但是有些信號是相同的,造成往表錯誤。例如 PWN 、VOUT、 VDIODE、 ...

额,是真的呀,我新建了一个工程,吧那个PAGE1的整个电路图Ctrl+A粘贴过去,修改了一个元件序号(L3L4改成L1L2)就OK了。真无语。
可是这是为什么呢?是由于不收敛之类的原因么?
谢谢大神,连我们天天在公司做工程的老师都搞不定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