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中的T点怎么删除?

楼主(2012-04-16):
allegro 中的T点怎么删除?

网友A(2013-07-31):
点选logic/net schedule 后,选中net 上的T点,点右键选择unschedule net 即可.

网友(2014-09-03):
赞一个。刚刚试了,可以!

网友(2014-10-16):
引用 网友A:
点选logic/net schedule 后,选中net 上的T点,点右键选择unschedule net 即可.

确实可行

网友(2021-05-21):
    确实可行确实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选logic/net schedule 后,选中net 上的T点,点右键选择unschedule net 即可.

    问题来了,怎么设置T点,

网友(2023-09-25):
引用 网友B:

多谢,完美解决

网友(2023-11-02):
    已经设置了规则,貌似就删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