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层板布线资料

楼主(2012-04-17):
       对于四层以下板,布线一般走在表层,这没有悬念。但是,假如6层以上板,怎么合理规划走线在哪一层那?

楼主:
多层板布线时,是不是尽量走内层呢?内层之间的优先级又怎么分?是不是确定一个平面是主布线层,假如有些先走不通,就换到其它层?还是在布线前期就规划好主要信号线所在的层呢?

网友:
最好是先规划好走那些线,一些重要的信号线,时钟,复位,高速信号线走在最佳的走线层(最好是上下的参考面都是完整的平面)。对一些高速的信号(》1GPB)的有些是对过孔是有限制的,同组的过孔数量一样最好。

网友(点评):
谢谢,这点建议 很中肯。

网友(2012-06-12):
听来的,大电流走表层,小电流走里层。高速信号走里面但要控制过孔数量

网友:
六层板也有不同的叠层方法,

网友A(2012-11-12):
其实,也没什么。我在学校学了一本DXP教程,自学了AD的教程!在单位实习,不到一个月我就开始布6、8、12层的板子了!我个人感觉不是很难!关键看你怎么去领悟学的东西!学艺不如偷艺!我没事就看单位的人布线!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也没什么。我在学校学了一本DXP教程,自学了AD的教程!在单位实习,不到一个月我就开始布6、8、12层的 ...

呵呵,不是每个人都有你那么好的环境啊!羡慕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也没什么。我在学校学了一本DXP教程,自学了AD的教程!在单位实习,不到一个月我就开始布6、8、12层的 ...

真心羡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也没什么。我在学校学了一本DXP教程,自学了AD的教程!在单位实习,不到一个月我就开始布6、8、12层的 ...

    有空把偷学的给大家传授传授撒!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心羡慕

我现在从单位辞职了,我还没有毕业呢,最近复习功课,准备专升本!同时也在整理自己实习期间学到的东西!和自己总结的一些小经验,到时候我会分享给大家,还希望大家多指教、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空把偷学的给大家传授传授撒!

    我现在从单位辞职了,我还没有毕业呢,最近复习功课,准备专升本!同时也在整理自己实习期间学到的东西!和自己总结的一些小经验,到时候我会分享给大家,还希望大家多指教、指点!

网友:
    四层板多数把线都布在了表层!6层以上呢,首先要看你板子怎样做叠层了!主要的信号线:差分线、时钟线……差分线尽量布在和地层相邻的一层(地要保持完整),信号线也是,还要加粗,并且进行包地处理!还有就是,在BGA器件上,会分有几部分的等长线,对于等长线的处理,就要靠你自己对整板器件布局进行考虑了,合理的分配一个组中相邻等长线所在板层了!等长线,一般情况都是相邻的,我布线的时候,一组的等长线相间分开,1、3、5……在一层,2、4、6……在一层,最后不能布通,再做细微的调整!还有一点,在你布线前,一定要把线宽、线距规则设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心羡慕

 学艺不如偷艺。。哈哈,学习了。。

网友:
    大电流走表层,小电流走里层。高速信号走里面但要控制过孔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