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PCB飞线和走线有啥区别呀?

楼主(2012-04-17):
 求高手指点,PCB飞线和走线有啥区别呀?网上查不到两者之间的区别呢.

网友:
走和飞的区别,走的可以钻地洞(打过孔),飞的可以跨越元器件顶部(不可打过孔).

网友:
要能飛線, 誰要在PCB 上佈線.
現在的飛線大多只在 Power supply 上會看到 , 一般的電路鮮少飛線 , 頂多是下 Jum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