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升级成expedition7.9.2,输出IDF和.hkp文件,却无法打开!求指导

楼主(2012-04-17):
RT!

求高手指导!!

万分感谢!!

网友A:
7.2以前hpk文件是ASCII格式, 7.5以后加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以前hpk文件是ASCII格式, 7.5以后加密了

请问怎样才能解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7.2以前hpk文件是ASCII格式, 7.5以后加密了

请问IDF和.hkp文件是做什么用的啊?谢谢

网友:
用PADS9.3.1绿色版,里面带有转换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