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大家好!我在画完了一个模型后检查的时候出现了个警号:solving inside a solid

楼主(2012-04-17):
    大家好!我在画完了一个模型后检查的时候出现了个警号:solving inside a solid with  high conductivity may require a large mesh。
这个要在那设置啊??

网友A:
    这个在你的模型的property里,有一个选项solve inside,你不要勾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你的模型的property里,有一个选项solve inside,你不要勾选就可以了。

好像不可以啊,那个选项去掉后,材料是FR4的会提示错误!请再帮忙看下,你那边去掉了可以跑出结果吗、?顺便问下,我上次不是发给你一个下面没有加PCB板的model吗,我这样仿真出来的.sp文件精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不可以啊,那个选项去掉后,材料是FR4的会提示错误!请再帮忙看下,你那边去掉了可以跑出结果吗、?顺 ...

不是给你发邮件了么?只让你去掉copper的box6的solve inside,没说让你去掉FR4啊

只去导体的solve inside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不可以啊,那个选项去掉后,材料是FR4的会提示错误!请再帮忙看下,你那边去掉了可以跑出结果吗、?顺 ...

我没说清楚,只要去掉copper的solve inside选项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