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时怎么顶层铺不上呢

楼主(2012-04-17):
大家好我用的是pads2007,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我把上下层的铺铜边框都画好后,进行铺铜,可是顶层却铺不上也没有任何提示错误,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请各路高手指点

网友:
无文件无真相

可以肯定的说,你是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
是不是将顶层的敷铜框删除了?

网友:
可以肯定的说,你是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
画了两个底层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因为没有没有走线,所以铺不了铜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因为没有没有走线,所以铺不了铜

与是否有走线无关,你还没找到根本原因,虽然你解决了。

网友:
应该是顶层没接地位置或者没空间

网友A:
应该是普通区域没有你要铺铜信号的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普通区域没有你要铺铜信号的孔吧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