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十字光标设置

楼主(2012-04-17):
16.0版本以上的直接按键盘上的F6即可

网友A:
什么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东东?

ORCAD的一些操作啊!

楼主(2013-05-23):
引用 网友B:
求解

求解什么?

网友B:
oRCAD里面的十字光标在哪里设置呢,设置方法是什么?可以截个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oRCAD里面的十字光标在哪里设置呢,设置方法是什么?可以截个图吗

就是上面的截图啊!16.0版本以上的直接可以按键盘上的F6就可以切换了!

网友B:
哦,原来这样,刚才试了一下,可以哦,谢啦!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Oracad有没有allegro的stroke命令。我有点不喜欢orcad的I和O进行放大缩小。我喜欢用鼠标右键斜着划,进行放大缩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原来这样,刚才试了一下,可以哦,谢啦!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Oracad有没有allegro的stroke命令。我 ...

orcad没有鼠标手势,你可以下载一个edahelper,可以用滚轮放大缩小

网友(2022-05-16):
    厉害厉害,,,今天才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