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1快捷键设置

楼主(2012-04-17):
如果我想设置M 为 NEXT 该如何写入,求教高手

网友:
首先找到你的ENV在哪里,打开 往下找会发现有许多命令系统已经定义了的,你在它们中间加一条funckey m next    试试吧。

楼主:
行了,谢谢,不过我是在allegro内直接写入的funckey m n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