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理图中换了一些元件怎么更新到Layout中,还有怎么进行分块布局

楼主(2012-04-17):
在原理图中换了一些元件怎么更新到Layout中,还有怎么进行分块布局

网友:
    可以直接在原理图中ECO进去。
  布局的时候可以把原理图和PCB连接起来,操作方法是:打开原理图,在原理图顶上的工具栏上有一个像layout一样的图标,点击一下,会出现一个PADS layout link 的对话框,然后点close。就可以和PCB连接起来。
提示:使用原理图和PCB相关联只能是打开一个PCB,而且是对应的PCB,要不可能会出现元器件关联错误。

楼主:
恩 知道了 下次画板多按照这种方法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