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不在焊盘中间

楼主(2012-04-17):
请问各位大哥大姐,走线不在焊盘中间是怎么一回事?每次都要手动调动,好不方便啊!!!!~~~~~~

网友A:
你是在Router 中走的线,在Layout中不会,你栅格设为0试一下。

网友:
你设置的格点不合适吧,要不就是你器件不在格点上。可以调整一下格点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Router 中走的线,在Layout中不会,你栅格设为0试一下。

栅格不能设置为0吧,我不想把栅格设为0

楼主:
格点设置为 0.05mm   0.1mm

网友:
可以使用5mil 5mil 在摆放器件的时候也是使用这个网格,那么走线的时候就不会不在中间了。原点移动最好也是5的倍数哦,呵呵

网友B:
估计是这里的设置,最好上传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这里的设置,最好上传文件。

side,corner,angle我都勾了。

网友:
无文件无真相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图一所示),选择零件右击 选Edit Decal进去,点选零件的PAD,右击 (如图二所示) 选择黄色指令,出现(图三所示) 发现里面才是PAD,外面的只是画的铜箔和PAD建在了一起,自己重新编辑一下就行了,不晓得楼主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这里的设置,最好上传文件。

我把any angle取消后就好了,呵呵,谢

网友(2012-06-27):
为什么走线要从焊盘中间出呢,我都不管的,焊盘是铜皮,走线也是铜皮,做出板后,都是重合在起的,除了可能影响一点儿美观,实在想不出有什么问题。从前,有个香港工程师非得要我走线从中间走出来,好烦。

网友:
如图所示,将FANOUT 勾掉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