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关于换pin的问题 急

楼主(2012-04-17):
换pin时显示Pin is not swappable because the swap code is zero ... pick again.是怎么回事啊 要怎么改正呢?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orcad原理图,
可在原理图文件中,在需要换pin的器件symbol中将可互换的pin设为一组。
选中symbol右键->Edit Part
View->Package  然后 Edit Properties 找到 Pin Group 将想要换的pin设成同一个组,比如1
Update 原理图,然后重新导入网表就OK了。

楼主:
哦 受教了 谢谢。

网友:
如果 Capture 的零件搞不定 ( RD 懶得動) , 那就要在 Device file 把這些Pin group 訊息加進去, 一樣可達到.

网友(2012-07-19):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orcad原理图,
可在原理图文件中,在需要换pin的器件symbol中将可互换的pin设为一组。
选中s ...

找到原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