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封装问题

楼主(2012-04-17):
orcad原理图绘制过程中可否把引脚放入虚框内部 就像protel这样

网友A:
試試看在建元建庫的時候,將元件的管腳設定 ZERO 長度 (設定如圖片) ,這樣是不是達到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在建元建庫的時候,將元件的管腳設定 ZERO 長度 (設定如圖片) ,這樣是不是達到你的要求。

我意思是一个大的封装内部,需要在虚框的内部添加引脚。这样改变长度也无法将引脚填入虚框内部

网友(2012-05-29):
可以用非电气特性的直线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