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参考平面分割问题

楼主(2012-04-17):
四层板一面用电源层做参考平面,不过电源层有挖槽(两条信号实在走不开),上面有信号经过,不过槽距信号起点只有5mm,对信号完整性影响大吗?

网友:
是否有影响,首先看是否重要信号。看上升沿的速度是否够快。
其次跨分割无法避免的情况下,在电源平面间加电容尽量保证回流路径完整。

网友:
主要看回流路径是怎么走的!

网友:
“不过槽距信号起点只有5mm” 到底跨Moat了吗?

网友:
贴个图上来看看容易理解些

网友:
信号的参考层不连续,对信号的完整性一定是有影响的。
我认为你此时关心的主要问题是 你的系统是否能接受这样一个影响,这就取决于你这个信号的属性了,主要是频率,也就是楼上所说的信号上升时间。频率越高的信号,对信号完整性的要求越高。
为了保险起见,建议在该信号跨层的地方加缝合电容,使信号在该点可以正常回流。

网友:
2楼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