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线如果绕班子一圈对EMC影响大吗

楼主(2012-04-17):
24M时钟。如果有影响,是闭合成环形更好,还是做成C字形?四层板,地层做参考

网友:
当然有影响了,电生场,场生电,环形就有有磁通量,最好不要闭合,实在不行就C形吧

网友(2012-08-10):
为什么不先把这个时钟信号布好,再布其他呢,至少不应该放板边转一圈啊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时钟线是重要的走线,应该优先走!!

网友(2012-10-11):
最好不要走C型,走线两边包地。

网友(2014-08-07):
伴地可以,但地线要打via下地,距离50-100mil一个。